arm 编译连接问题请教

楼主(2007-05-21):
我的scatter file如写成如下的A_ADDRESSH和B_ADDRESS相等的形式,则可以编译链接通过,否则就出错
FLASH A_ADDRESS 0x0070000
{
    SCRAM  B_ADDRESS
     {
        startup.o (Init,+First)
        startup.o (+CODE)
        * (+CODE,+CONST)
        * (+DATA)
        * (+ZI)
    }
}请教原因是什么?多谢。

网友A:
第一段必须相等,后面的段可以不等.

楼主:
多谢

楼上的意思是A_ADDRESS和B_ADDRESS一定要一样,和C_ADDRESS可以不一样?
这是为什么?多谢回复。
FLASH A_ADDRESS 0x0070000
{
    SCRAM  B_ADDRESS
     {
        startup.o (Init,+First)
        startup.o (+CODE)
        * (+CODE,+CONST)
        * (+DATA)
        * (+ZI)
    }
    SCRAM C_ADDRESS
    {
       contents
    }
}

网友A:
手册里是这么写的

想想也应该是这样,如果外面的地址跟里面毫不相干,那要外面的地址干嘛?
看一下liker的pdf文档吧.后面段的地址也不是随便设的.

楼主:
多谢

我一会好好看看您说的那个文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