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几个ARM编程问题

楼主(2007-05-21):
1.我用uCos创建了几个任务,下载到目标板执行一段时间后,几分钟后程序跑死,请问这种问题应该从那些方面来考虑?
2.当我注释掉几个任务的创建后,程序不能启动,通过设断点观察,程序都不能执行到main,就出现数据终止。当解除注释后,程序能够执行。
谢谢大家!

网友A:
说得不是很清楚?跟踪一下最好

网友B:
一步一步来

先移植好ucos,然后创建一个task0任务,啥都不干,就在那循环延时,并输出指示灯信号,看会不会死,要是死就是移植的问题。
不死的话,一个一个任务的加,那死那问题

楼主:
是这样的

第二个问题已经解决,我没有将存储器映射写对。系统的移植是用的ZLG的模板来实现的。谢谢热心人,我将继续探索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