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3c2410做嵌入式snmp代理

楼主(2007-05-22):
跪求这方面的资料,比较急。哪位大侠能给我指导下?谢谢了

网友A:
国内研究snmp的比较少,自己看看snmp的资料可能会更快一些.

像snmp++和net-snmp都可以, 它们都工作在app层, 与硬件平台无关.

写mib可以使用像nudesign mibuilder的试用版套件, 当然, 如果你超级大牛, 用文本编辑器写mib文件绝对是偶像级的选择......

有问题可以到驱网的snmp论坛(http://bbs.driverdevelop.com/thread.php?fid-21.html)上交流,那里有一些人专门做与snmp有关的工作的。我去年还打算仔细研究这个,现在有了其它事情.

snmp, 嘿嘿。。。。

楼主:
net-snmp如何移植的开发板

我找了很久,有关net-snmp的移植这方面的资料几乎不怎么有,
哪位大侠能指点迷津啊?

网友A:
据我所知, 没有

snmp一般应用于产品的数据配置和管理, 通常在产品方案决策阶段决定是否选用.

做开发板的, 哪管你做什么最终产品, 谁还会提供这个满城找不到几个人熟悉的SNMP呀.....

楼主:
那如何移植net-snmp到嵌入式系统linux

不知道这方面的材料有没有?就像net-snmp在pc机的安装,如何移植到目标板?

网友A:
re

自己移植, 出钱找人移也是不错的选择。

net-snmp需要使用perl,也就是至少要移植两个包。如果你的toolchain不是自己做的,可能会遇到更多的麻烦。

网友B:
snmp

应该比较有用吧,出口国外的电信产品很多都需要基于10M以太网的snmp监控接口,有了这个上位机通过标准的软件和MIB配置就可以监控它了。

楼主:
移植到目标板的是应用程序吗?

我看过一些资料。其中有些是在PC机上安装net-snmp,然后把自己写的mib库进行扩展,生成.c和.h两个文件,通过修改后,用交叉编译器生成.o文件,然后把它移植的目标板。是这样移植的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