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件系统问题请教

楼主(2007-05-28):
麻烦哪位给我讲一下Fat文件系统中的卷是什么含义?多谢。

网友A:
卷只是用来识别不同的物理存储空间

例如对于软盘设备来讲,操作系统每次操作这个设备时,所对应的物理存储多数是不一样的,使用卷的概念后,操作系统可以轻易地区分不同的软盘片。同样如果是Flash卡读卡器也可以使用同样的概念;当然硬盘系统一般不需要经常更换的设备就不必用卷的概念了。

楼主:
多谢

那有比较详细的资料我自己学习一下,多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