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nand的地址问题

楼主(2007-05-28):
nand的地址是否是这样确定的,在nand中不存在象nor flash那样的绝对地址,
如我写的block address是2 page address 是0 column address是0的话,我
访问的将是该nand的第2个块中,第2页的第一个字节。至于第2块第2页的第0个字节的物理
位置是由nand本身决定的.实际是这样吗?多谢.

网友A:
不是! NAND芯片中没有智能的地址变换机制

楼主:
多谢

那如何寻址呢?多谢帮助。

网友B:
不懂,帮顶,请高手讲一讲

不懂,帮顶,请高手讲一讲

网友A:
你看过NAND的手册吗?请看完了再来问问题

网友B:
手册上只说往各积存器写数据

手册上只说往各积存器写数据,可命令寄存器、地址寄存器、数据寄存器的地址怎么确定,往哪个地址里写。

楼主:
多谢各位的帮助

手册我看了,但没有看懂,这个问题我自己在看看。对各位的帮助表示衷心的谢意。

网友A:
用CLE选择命令寄存器,ALE选择地址寄存器,否则选择数据寄

不需要地址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