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高手讲一讲nand_flash如何确定地址

楼主(2007-05-29):
很多板子都是用IO口来片选nand_flash的,例如以C1口片选,请问:
1、怎么知道nand_flash的地址
2、nand_flash的命令寄存器、地址寄存器地址怎么确定的
谢谢

网友A:
同路人

您要是弄懂了,发个站内的信息告诉我,多谢。

网友B:
如果你用IO口控制,那么这个器件不占用你的总线地址空间

不存在确定地址的问题

楼主:
谢谢xzm0662

谢谢xzm0662,那我怎么往里面写命令、地址和数据,寄存器地址怎么确定?
往什么地址写命令和数据。
谢谢

网友C:
请楼主到网上下载一个NAND的手册,里面有答案

楼主:
谢谢

现在不明白的是,要对他进行操作,肯定需要一个地址的,不然数据往什么地方发呀,由于nand_flash没有地址线,怎么确定它的地址。

网友D:
详细阅读其datasheet,结合代码理解

nand flash没有独立的地址线,其与数据线是复用的。
所以对cpu来说,nand flash并没有进行统一编址,也并没有一般意义上的所谓地址(应该可以这么理解吧,偶也不大懂~)。

具体如何read, write and erase 等等,可以参考其datasheet,那里有详细的指令时序。结合着代码理解,还是可以理解的。只是需要稍费些时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