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4b0 RTC问题

楼主(2007-05-30):
44b0开发板上,不管是否安装了电池,不上电时,32.768K的晶振始终不起振
请问下次开机时,如何知道当前时间阿,原理上不对阿

网友A:
掉电再上电,RTC寄存器值已经复位了,或者是不确定的

楼主:
谢谢2楼

2楼的意思是不是说如果断电,RTC的功能就形同虚设拉?
那后备电池的作用又是在哪呢?

楼主:
是不是太简单了

网友B:
arm44b0

那个高手可以告诉我44B0用在工业控制里理想吗?

网友A:
re:frankfly

对不起,上次没看清楚您说话:“不管是否安装了电池”,所以回复的不正确。

如果32.768K的晶振没有起振,时钟就没有工作。你可以测一下44b0芯片RTC的电源和晶振电路是否正常,如果给整个系统提供电源时,晶振有起振,而没提供外部电源是没有起振,则说明电池没有给RTC提供所要求的电压,正常在2.5~3.0V

楼主:
re

谢谢斑竹,偶没仔细观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