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XD调试程序总是卡在一个地方

楼主(2007-06-04):
三星4510B处理器,ADS版本1.2。在调试一段PDIUSBD12程序时总是卡在一个地方,过不去。出错程序如下:
#include "4510.h"

#define alloff 0x3ffff
#define allon 0x0
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x)
{
 unsigned int i;
 unsigned int j;
 for(i=0;i<x;i++)
[0xe3a02000]   mov      r2,#0
[0xea000004]   b        0x4001d0  ; (delay + 0x1c)
......
[0xe2822001]   add      r2,r2,#1
[0xe1520000]   cmp      r2,r0
[0x3afffff8]   bcc      0x4001bc  ; (delay + 0x8)
 for(j=0;j<230;j++);
[0xe3a01000]   mov      r1,#0
[0xe2811001]   add      r1,r1,#1
[0xe35100e6]   cmp      r1,#0xe6
[0x3afffffc]   bcc      0x4001c0  ; (delay + 0xc)
}
[0xe1a0f00e]   mov      pc,r14

void write_usb_command(unsigned char usb_command)
{
command_usb=usb_command;//写入命令
[0xe59f1084]   ldr      r1,0x00400268 ; = #0x03fd4000
[0xe5c10001]   strb     r0,[r1,#1]           //每次程序都是卡在这一条语句了,但是看不出来有什么错误啊。
}
[0xe1a0f00e]   mov      pc,r14

void write_a_usb_data(unsigned char usb_data)        //写一字节USB数据
{
data_usb=usb_data;
[0xe59f1078]   ldr      r1,0x00400268 ; = #0x03fd4000
[0xe5c10000]   strb     r0,[r1,#0]
}
[0xe1a0f00e]   mov      pc,r14

int main(void)
{
[0xe52de004] * str      r14,[r13,#-4]!
   IOPCON=0x0000;
[0xe59f206c]   ldr      r2,0x0040026c ; = #0x03ff5000
[0xe3a03000]   mov      r3,#0
[0xe5823004]   str      r3,[r2,#4]
   IOPMOD=0x3ffff;
[0xe59f0064]   ldr      r0,0x00400270 ; = #0x0003ffff
[0xe5820000]   str      r0,[r2,#0]
   write_usb_command(0xD0);
[0xe3a000d0]   mov      r0,#0xd0
[0xebfffff1]   bl       write_usb_command
 write_a_usb_data(0xf0);
[0xe3a000f0]   mov      r0,#0xf0
[0xebfffff2]   bl       write_a_usb_data
 IOPDATA=allon;
[0xe5823008]   str      r3,[r2,#8]
 delay(100);
[0xe3a00064]   mov      r0,#0x64
[0xebffffe2]   bl       delay
 write_usb_command(0xd8);
[0xe3a000d8]   mov      r0,#0xd8
[0xebffffea]   bl       write_usb_command
 write_a_usb_data(0x01);
[0xe3a00001]   mov      r0,#1
[0xebffffeb]   bl       write_a_usb_data
 delay(100);
[0xe3a00064]   mov      r0,#0x64
[0xebffffdc]   bl       delay
 write_usb_command(0xf3);
[0xe3a000f3]   mov      r0,#0xf3
[0xebffffe4]   bl       write_usb_command
 write_a_usb_data(0xDA);
[0xe3a000da]   mov      r0,#0xda
[0xebffffe5]   bl       write_a_usb_data
 write_a_usb_data(0xCB);
[0xe3a000cb]   mov      r0,#0xcb
[0xebffffe3]   bl       write_a_usb_data
}

中括号所对应的行都是通过AXD的反汇编功能查看的。程序总是卡在我写注释的地方。在4510.h中关于PD12我是这样定义:
#define VPchar     *(volatile unsigned char *)
#define command_usb  (VPchar(0x3FD4001))             //PD12命令
#define data_usb     (VPchar(0x3FD4000))             //PD12数据
请高手指点!!!谢谢了。

楼主:
请高手帮忙啊

请高手指点一下啊。帮帮忙。

网友A:
嘿嘿

我在ARM上实现USB 时,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

但是用C 实现的 ,当时忘了是什么原因,反正现在好了

帮你回忆下

网友B:
流水结构,别总盯那一句。

楼主:
流水结构?

回楼上的,我是ARM菜鸟,流水结构这一块完全不了解,可以介绍一下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