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如何在Flash的指定地址定义一个常数数组

楼主(2007-06-06):
请问如何在Flash的指定地址定义一个常数数组
如在0x00003000地址处定义一个存放{0x20,0x20,0xc4,0xd0,0xc5,0xae,0x20,0xcc,0xe5,0xd6,0xd8,0x20,0x00}的数组
在RAM中可以用类似如下定义:
     int *ptr;
     ptr = (int *)0x3000;
     *ptr = 0xaa55;
在Flash中定义就找不到方法了,在此请教各位高手!

网友A:
应该使用iap来写吧!

arm中有封装好的iap接口,你调用这个程序,可以写进去,具体你参考一下有关iap的介绍!

楼主:
谢谢!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就只有用IAP了

iap用起来比较麻烦,并且占用的RAM,ROM比较多,我是想用如const之类的直接定义,不过没有更好办法也只有用IAP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