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4b0没有bios程序,或者bios程序没有设定,能调中断吗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07-06-06):
初始化程序

要在初始化程序中配置寄存器,建立中断向量表。

网友B:
不能

没有BIOS,就不能调试中断。发生中断时,PC跳转到异常向量表,然后跑飞。

楼主:
那么我必须要知道BIOS的中断指向程序才能做调试了 是嘛

网友B:
这个问题需要你去看初始化代码

烧在FLASH中的BIOS包含异常向量表。这个向量是跳转到SDRAM中的异常处理程序。IRQ是异常的一种。
如果你的程序中包含正常的初始化代码,那么需要处理IRQ时,只要给pISR_TIMER0之类的东东赋值就可以了。
想知道细节,去读初始化代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