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忙推荐个长效硬件看门狗

楼主(2007-06-06):
现在个别时候个别产品在Linux 的拷贝/自释放/启动过程中因为文件系统之类的问题出现死机情况,这个时候没有使能内部的看门狗,为了保证Linux启动的过程万无一失,希望外围加个长周期(2~5s)的硬件看门狗,好像没找到这种长效硬狗啊,请大家给出出主意.

网友A:
不知道为什么

    不少嵌入式操作系统启动时间死长死长的,不可控,又不提供在启动过程中喂狗机制,难道操作系统的作者都不考虑嵌入式产品的实际应用情况?
    其实实现这个功能是有一定复杂性的,表面上,定义一个喂狗回调函数,loader时按用户设定的时间定期调用,不就OK了?但是,因为loader时是关中断的,ticks中断不运行,定时调用没有时间基准。实现这个功能,就要修改操作系统底层,loader时必须打开ticks中断(其他中断关闭),loader过程中ticks中断喂狗,loader完成后恢复ticks中断的功能。
    如果你的cpu有空闲定时器,则可以在loader时用定时器自动喂狗,启动后关闭定时器自动喂狗功能。

网友B:
WATCHDOG

有这种“狗”,他的工作原理:
第一次上电,50s左右才复位,然后就1s左右复位一次,对你系统来说肯定行!
回去查查发上来!(脑袋不好使,忘记了)

楼主:
多谢guoqi,我找找看

网友C:
我用外部单片机

容易控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