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ADS环境下下载程序的问题

楼主(2007-06-07):
小弟我刚买了块开发板(arm9 2410), 自己写了个小程序, 在ADS下可以正确编译了, 但是不知道怎么下载到板子里面调试. 好像是用超级终端下载, 但是我在超级终端里面找不到下载的按钮什么的, 郁闷中, 请教各位了. 谢谢各位大侠了!!

网友A:
调试!

感觉初期调试使用NFS启动会好点,不要来回烧程序了。
只要烧个bootloader和kernel就OK了!

网友B:
用AXD进行调试

在ADS安装后,会有一个AXD的可执行文件.ARM的程序一般都是在这里面调试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