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nand的read问题

楼主(2007-06-11):
我看nand read程序是这样的
NDD_vNandInputCmd( 0x00 ) ;
NDD_vNandInputCAPA( 0x0000, ulPhyPage ) ;
NDD_vNandInputCmd(0x30 ) ;
NDD_iHwWaitReadyStatus() ;
NDD_vNandInputCmd(0x00 ) ;
NDD_vNandReadData( pucBuf, 64) ;
上面是东芝的nand,为什么读数据前还要输入0x00这个command?即为什么要有两次输入0x00这个command?多谢。

楼主:
麻烦哪位给解释一下,多谢

网友A:
要查看NandFlash的Datasheet的命令表才能更清楚

NDD_vNandInputCmd(0x00 );是否是表示读命令

楼主:
多谢阿南

那个是读命令,后跟了一个confirm,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两个0x00,多谢回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