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点低技术性的问题

楼主(2007-06-14):
请问各位高手:

    在c++中,如何向存储器写数据

网友A:
指针难道不行么?

网友B:
所有的变量都在存储器中

向变量写就是了。

楼主:
谢谢两位的指点

谢谢两位的指点,但是我还有点不明白的地方

我用的是lpc2138
他有500kfalsh
就是在程序运行的时候向里面写数据,在下次运行时,如还能保持值不变

楼主:
谢谢两位的指点

谢谢两位的指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