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3c2410的大小端由什么决定?

楼主(2007-06-24):
s3c2410的数据手册上说 s3c2410支持大小端的存储,这是由什么决定的呢?或者说,怎样配置2410 是小端方式,怎样配置2410 就是大端方式呢?

网友A:
配置p15协处理器

楼主:
好像不是靠引脚设置的

这在数据手册上 未能找到证据  好像是通过p15协处理器  但在用软件配置p15时是处在大端,还是小端呢?

网友A:
要看arm9的文档
datasheet上是没有这些东西的。

网友B:
ARM9内核支持大,小端,具体要看MCU的DATASHEET...

楼主:
用软件配置大小端 感觉有些矛盾????

个人理解,程序在运行前大小端应该是确定的。因为大下端决定了数据的存储方式。s3c2410的用户手册上说用软件来配置大小端,不好理解。也没有给出详细的配置实例.

网友A:
您的理解对的

是编译时候决定的。不过此时决定的是编译后的程序形态是big or little endian.

软件决定大小端这句的理解如上所诉,软件(运行态)来配置p15协处理器,和bin程序匹配。

网友C:
请大侠们推荐一下....

请大侠们推荐推荐一款可取代4510B的芯片,先拜谢了

网友D(2008-04-23):
ARM920T技术参考手册上有说明

CP15 register1[7]来定义大小端模式

网友E(2011-10-25):
软件编译决定固化在ROM上的数据形式。
硬件决定取值取指的形式。

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