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410运行linux调试串口输出目录是乱码【附图】

楼主(2007-07-02):
(无正文)

楼主:
还有问题

还有就是使用超级终端或sucreCRT的话,都得到无法输入
即板子无法捕捉到我的PC键盘输入,只有DNW可以捕捉到输入,
这是为什么呢?

网友A:
串口设置“数据流控制”改为无

超级终端或SecureCRT类似

不知你说的无法捕捉到键盘输入,具体是指什么?
如果是串口有输出,怎么按键盘也没反应,那就把
串口设置中的“数据流控制”改为无
(默认好象是硬件的)。可以查看下

网友B:
这个是带颜色的显示的

在超级终端就可以看到不同的颜色了,如果超级终端不能正常显示,先把串口问题排除。

楼主:
具体是指什么?

就是PC端的按键ARM板子接受不到,vivi启动时选择进入vivi或启动linux。

串口硬件上是没有问题的,按下键盘时板子端的串口信号可以测到,

串口设置中的“数据流控制”设置为无,还是没有响应。

确实只有DNW能够接收到我的键盘输入,超级终端不行。

是不是ARM板上跑的串口接收程序有点特别呢?因为软件都是用别人现成的,
换了另一块板子,自己的系统,超级终端就能够接受输入,一切正常了。

有用过DNW,和我一样情况的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