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uClinux下的Web server问题

楼主(2007-07-11):
    大家好,我在做uClinux下的web server时遇到了问题,请大家帮忙。我在此先谢过。
    使用的uClinux下的boa。
    执行语句:boa -c /home&
    文件系统中的情况:/home
                     | -----index.html
                     | -----/web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---- boa.conf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---- mime.type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---- cgi-bin
    boa.conf的修改情况:
      User 0
      Group 0
      DocumentRoot /home/web
      MimeTypes /home/web/mime.type
      DirectoryIndex index.html
      ScriptAlias /cgi-bin/ /home/web/cgi-bin
    define.h文件中指定了web服务器的根目录为“/home”。
问题有:
    1.终端显示:Authentication password file for /cgi-bin/ not found!
    2.不能访问服务器主页,如下图:

网友A:
记得好象是要建一个空的密码文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