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:哪款芯片带有VGA功能的?主要是带VGA

楼主(2007-07-11):
哪款芯片带有VGA功能的?最好是非BGA封装的,BGA太难焊接。选方案,定不下来,方案里要求有VGA输出,显示到LCD或普通CRT显示器。谢谢!

网友A:
w90n710

网友B:
S1D13506

S1D13506
ADV7123

楼主:
谢谢wangkj 和mmd2102!

这两款芯片都找不到它们手册,这些鬼玩意怎么不好找呀

网友B:
re

 相关链接:http://www.erd.epson.com/index.php?option=com_docman&task=cat_view&gid=64&Itemid=40

网友A:
用的人比较少,价格不合理。

现代的一款arm7也带,用的就更少了。
你这么玩,弄不好,产品出来了,cpu停产了。

网友C:
买个转换头吧.1,2百左右吧.

网友D:
hms30c7201

楼主:
谢谢mmd2102的支持,有心了!

S1D13506这个再仔细看看,可能用多上,就是不知道配上CPU后会不会很难操作。
我以前也是买了个VGA转接板,但是起来很不方便,首先是速度慢,它的接口是RS232,接收数据很慢,不能连续接收,要很长的延时,否则会丢失。第二是输出图形时显示时能看得见慢慢的画上去一样,刷新太慢。哪位大哥知道有好的这种转换板,推荐下,能买到合用的我也省点事。谢谢!

网友A:
用adv7123之类的ad转换器,

原装的100左右,国内有30元的。所有的lcd几乎都可以转换称vga信号。

网友B:
re

ADV7123要求CPU必须要有LCD控制器的,他是个DAC啊

楼主:
ADV7123不太合适

ADV7123不太合适,而且要求外部提供行场频率

网友E:
我用s1d13506,还不错。

它写入数据后不用自己去刷新的。如果是lcd信号过来的。lcd要不停的刷新,其实是占用cpu时间。对于一些场合不是很好用,不过这个咚咚贵啊,epson的东西。

网友F:
我们用过ch7005来把lcd转换为vga

如果需要资料,可发邮件给我rongjidong@hotmail.com

网友G:
!

S1D13506搭配9200驱动640*480的屏是不是速度很慢?每秒可以做到几帧?

网友E:
看你做什么了, 如果视频肯定不行,有人侧过可以到16帧左

具体不知道。 好像是这个数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