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ARM7

楼主(2007-07-12):
ARM7的未定义,中止,软中断等是不是不可以屏蔽...

楼主:
难道没有人知道...

楼主:
难道真的没有人知道...

网友A:
好象...不可以...

楼主:
"好象...不可以..."我感觉也应该是这样...

否则如果在IRQ或FIQ中调用SWI中断就不正确执行了,还有SWI嵌套调用也不能正确执行了...
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,不知为什么书上都没有明确说明这些问题,仔细看书好象是隐含说明了这个问题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