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LWIP的新建进程

楼主(2007-07-12):
我现在的LWIP+UCOS可以ping通,但为什么一旦我要新建一个连接的时候__pstNewConn = netconn_accept(__pstConn);,程序就会跳不下去,ping也不通了,不知道什么原因
我现在的结构是
MAIN{新建任务1(优先级1)和新建任务2(优先级12)}
任务1
{
LWIP初始化;
OSTaskDel(OS_PRIO_SELF);
};
任务2
{
ST_NETCONN *__pstConn, *__pstNewConn;
   struct netbuf    *__pstNetbuf;

__pstConn = netconn_new(NETCONN_TCP);(到这不就下不去了)
下面省略}

ping的通的情况是任务1不变
任务2{
while(1){
AT91F_PIO_ClearOutput( AT91D_BASE_PIO_LED, led_mask[1]);

}

求高手指点

楼主:
补充

当在任务2里面新建连接的时候,串口输出的最后一段信息是
tcpip_thread: API message 00203150

网友A:
单步跟进去看看呀,看看到底是走到哪步停住了

netconn_new函数里面好像是有等待消息,没有消息过来就会停在里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