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410为什么用高位地址线选择sdram的bank

楼主(2007-07-18):
如题! 谢谢!

网友A:
也不是随意的

最高位BANK是根据容量的大小,取最高位的二根地址线做BNAK的,如4M的,就是用A20,A21做BANK,如此而已

网友B:
就像问一个人为啥较这个名字一样

这主要是当初的asic就这么设计的。没有啥问什么。

楼主:
龙兄

龙兄说的有理;
wangkj 没有说出道理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