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wip 求助

楼主(2007-07-19):
lwIP, tc, TCP, ck, ic
板子可以PING得通,说明ICMP没有问题,在板子上运行一个tcp_echo程序,当有
tcp连接请求时,也会正确得进入tcp_linsten(),然后进入tcp_out(),问题来了,
就是在tcp_out()里面几个判断全部落空,直接退出,本来收到SYN后应该发一个ACK呀,哪位遇到过这种问题,求救~

网友A:
你说的太笼统了

网友B:
re

单步跟进去看看到底是那一步的数据不对,你这样说谁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

楼主:
呵呵

的确有点笼统,问题找出来了,我的pbuf_ram有问题,虽然设置了4字节对齐,但是还是不行,结构体也是字节对齐的。
现在把所有的pbuf_ram 改称pbuf_pool,就没有问题了,tcp可以连起了,只是速度很慢,还在找原因。

另外,到maillist上去翻了一下,pbuf这块的问题特别多,也有我这种情况的,解决办法之一是在pbuf_alloc()里面,用malloc代替lwip的mem_malloc(),还没有试,等结果出来再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