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想学ARM7买什么板适宜呢?

楼主(2007-07-20):
看过三*的44BX,似乎有点庞大,而且现在很多家都抄回来的。优点估计是价格便宜吧。可惜那个芯片会不会太复杂不适合入门呢?而且自己焊接实在有困难。

ATMEIL的似乎还可以,有些就几十个脚,这些可以吗?

ZLG的也看过一下,不过太贵了。。。

此外,应该买什么书入门好呢?我想学到深入一点。

谢谢

网友A:
三*的44BX 资料最多 别自己焊

要学焊功的话买个坏的主板练习就好了

网友B:
我正在为培训设计S3C44B0的实用培训板

过一个月可以找我,保证你能入门。如果想参加嵌入式系统方面的培训也可以联系我,我作的培训公司正在做地址变更和网站申请。

网友C:
RE:

楼上高人,指教一二吧

网友D:
44box目前多少钱一片?

搭配RAM+FLASH =30元
芯片如果也30的话就是60,
感觉8位机要是60元的资源可能没有,但是性能肯定比他好啊.

能给个参考价格么?

网友E:
要跑操作系统么?否则atmelsam是最好选择。

网友F:
RE

一般入门都是用44B0,我觉得那个资料比较多,而且市面上做的人多,就代表它的性价比很好,而且很简单。大概30块钱左右

网友G:
ATMEL 的不错

http://home.51.com/home.php?user=embed_tech
--资料
http://home.51.com/home.php?user=embed_tech&go=2
--图片
http://home.51.com/home.php?user=embed_tech&go=1

网友H:
买一些开发板上手就会很快了

现在的开发板都会提供很多配套的学习资料.
你可以上我们的网站看看.

网友H:
有ARM7,ARM9的

不过建议你还是玩ARM9吧

网友I:
S3C4510B

4510B