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pc2131调试的问题求救!

楼主(2007-07-21):
开发环境:ads1.2+H-JTAG+H-FLASHER
    程序有下面的结构:

    flag=0;
    //开启一个定时器和中断;
    while(flag!=1)
    {
          代码
    }

    //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
    flag=1;
现在遇到的问题是:
    刚开始的时候,程序能停在While处等中断,然后中断产生了,flag=1了,但是while循环始终不退出,这个是什么问题?是我调试的配置还是编译器?请大家一定要帮我啊.谢谢了!

网友A:
全部贴出来看看...

楼主:
全贴很多阿,部分的如下

extern uint8 g125mstimer;

void __irq IRQ_Timer0(void)
{
    uint16 i;
    uint16 tempLength;
    uint32 u32Bak;
    uint8 u8TempT0IR;
    T0TCR = 0;    //停止定时器
    u32Bak = VICIntEnable;
     VICIntEnClr = (1<<4)|(1<<5)|(1<<6)|(1<<7);    //禁止其他中断
    u8TempT0IR = T0IR;

    FeedDog();
    if((u8TempT0IR & 0X01) == 0X01)
    {

    }
    if((u8TempT0IR & 0X02) == 0X02)
    {
    }
    if((u8TempT0IR & 0X04) == 0X04)
    {
        FeedDog();
        Timer125msDisable();
        g125mstimer=1;
    }
    if((u8TempT0IR & 0X08) == 0X08)
       {
    }
    VICIntEnable = u32Bak;        //使能其他中断
    VICVectAddr = 0X00;
    T0TCR = 0X01;
}

void Timer125msEnable(void)
{
    T0IR = 0X04;
    T0MR2 = T0TC + Fpclk/8;
    T0MCR |= (1<<6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edDog();
}
void Timer125msDisable(void)
{
    T0IR = 0X04;
    T0MCR &= ~(0X07<<6);
    FeedDog();
}

void find_sever()
{
    uint8 i,j;
    uint8 ccode[7]={0x00,0x03,0x1E,0xC2,0x00,0x09,0x14};
    uint16 ReceiveFrameLength = 0;
    uint8* ReceiveFrame;    //收到帧的存储区
    for(i=0;i<32;i++)
    {
        gRunPara.ucMeters=0;
    }
    while(ccode[0]!=i)
    {
        FeedDog();
            i=0;
        ModBus_conv(ccode,7);
        UART0_SendFrame(&InBuffer[32],17);
        g125mstimer=0;
        Timer125msEnable();
        while(!g125mstimer)
        {
            ;//处理的代码
        }//end while
        if(g125mstimer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ccode[0]++;
            ccode[6]--;
        }
    }//end while
    return ;
}

网友A:
while(ccode[0]!=i)//啥意思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