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机器上可否装多个IAR开发平台?

楼主(2007-07-21):
如AVR,430,ARM还有51能否两个或以上共存?
一台机器只能开发一个类型的MPU吗?

网友A:
可以的,

IAR这点就做得很好,不像Keil。

网友B:
不知道不要乱说...

KEIL也可以,只要不装在同一个盘上没有问题,注意直打开项目文件时可能是用最后装的那个打开的,可以先启动KEIL再打开文件...

楼主:
2楼,怎么装?

我装了for 430的,再装 for ARM的,那个for 430的就不能用了。

网友C(2011-12-15):
好像不能,我装了IAR 430和ARM arm不能用,打不开工程文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