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410 的IO 上拉 功能有什么用?

楼主(2007-07-21):
这个功能在配置‘输入’还是‘输出’或者‘其他功能’的时候用的?
谢谢!

网友A:
肯定输入才有上拉的问题~~~

网友B:
你知道什么叫上拉吧...

楼主:
洪七公,输入为什么要上拉电子啊

输入为什么要上拉,输出怎么不要

楼主:
没用配置上拉

是不是没用的IO口配置成输入上拉啊?有用的话是不能配置上拉的吧?
我想如果IO有用的话,配置有上拉,电平就不能变化了,该IO口就没用了!

网友C(2009-06-26):
是啊,为什么要配置上拉呢?如果是作为输入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