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家:S3C2440如何支持2G的Flash?

楼主(2007-07-27):
我们正在做一个产品要求用大容量的Flash存储数据,我找到了一款三星的2G×8bitFlash:K9WAG08U1A,本质上是由两个1G的Flash芯片层叠做在一个TSOP封装里形成的。它有两个CE片选端CE1和CE2,手册上说它们可独立选中各自对应的1GFlash。现在的问题是,S3C2440的Flash控制器只有一个CE端,怎么才能控制两个CE?谢谢!

网友A:
为什么选这种,应该有单片2G的啊。

楼主:
我能查到的市面上所有的2GFlash都有两个CE

包括Intel、三星、Micron、Hynix都是一样的。仔细看了他们的手册,觉得使用一种叫做interleave的操作模式可以用一个CE实现两个芯片的同时访问,不知有没有人做过这类研究呢。

网友B:
好像记得2440支持16位宽的NAND FLASH

不能当作1G*16BIT来用吗?

网友C:
K9KAG08U0M只有一个ce,4G的是两个ce,8G是4个ce。

楼主:
谢谢楼上的信息

在三星官网上找到了你说的K9KAG08U0M,看来硬件不用改了。

网友D:
还有一个问题

K9KAG08U0M每一个Page是4k的,而2440最多只支持每个Page 2k,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?
另外,2440是支持16位Flash的,可以把两个1G×8bitFlash并联成2G用,只是觉得如果能少一个芯片电路能简单不少,所以想用一个2G×8bit的。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办法?谢谢了: )

网友E:
page问题应该是软件来解决的

楼主:
请问楼上

2440的Page可以配置为支持Normal Flash(1Page 256字/512字节)或者Advanced Flash(1Page 1K字/2K字节),但是没有1Page 4K字节的模式。请问楼上兄弟如何用软件解决这个问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