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海找ARM兼职

楼主(2007-08-05):
招兼职
有个ARM9项目要外包,时间7周。报酬在3万左右
公司提供成熟的开发板。
望ARM熟手联系,个人或者团队均可。
联系人: liujun@techown.com

网友A:
太低了!!!

给人的感觉就是要剥削我们这些搞技术的!!!
(出其的愤怒!!!)

网友B:
偏低,但是基本合理

关键是多大的工作量。

网友C:
同意3楼的

网友A:
一个51的项目都要1~3万

ARM9项目报酬在3万左右,而且时间是7周。不到2个月!!!
ARM9的项目不会很简单!!!楼上二位真的不值钱,估计你们的工资也不怎么样!

网友D:
要相当熟练的水平没有3年积累很难

网友D:
顺便说一句我工资才1600

网友B:
如果7周能完成的arm项目

3万对兼职虽然低,但是是可以接受的;
如果7周不能完成,说明lz确实给的低了。
不同的项目难度不同,这个lz说实在的,也是有问题,
也吧说清楚,在这里争论,根本没有啥意义。
最简单的arm9项目几天完成也不是不可能的。
我曾经做个一个arm9的项目,一周完成,收了1万。
是pxa255驱动320×240的显示驱动。软件硬件。
因为我熟练啊。一般而言,没做过的,一个月也不一定能搞定。
凡事不能一概而论,要具体分析,这个烦人的菜鸟lz问题得没说清楚,我们
在这里争啥?

网友E:
puppyh 那你说多少合适呢?

一个51的项目都要1~3万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上W的51项目要花多少时间那?

行情已经在下降通道中了,ARM9已经快被作烂了~

网友F:
我要做兼职。。。

网友A:
行情已经在下降通道中了,ARM9已经快被作烂了??

那只能是某些人对自己的能力的评估下降了,收取别人项目的费用下降。并不代表技术不值钱了,我曾经看到一个公司将开发降低,找了一个工程师开发,时间也比较短,其实不是很难,最终交验,所有的功能都实现了,可是在他的代码中很多因素都没有考虑,生产后销售,在国内还好,因为客户要求不是很高。销售到国外时,国外的客户进行多项测试,最后十几台产品全部死机。然后该公司也进行类似轰炸性测试,发现所有的产品都有这种问题。
后来检查代码,发现代码中漏洞百出,功能是实现了,但是很多可能遇到的问题都没有进行考虑。
工程师要对自己进行评估,虽然是一个小的项目,在实际应用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,例如一个小小的串口通讯,如果程序发送给另一个设备指令,等待对方传送数据,假如刚好那个时刻对应的设备死机了,你在代码中该如何处理?有多少工程师在代码中考虑过这个问题?如果你能在开发中发现问题并加以保护,那说明你的水平有所提高,就这个能力你在接项目和跳槽时都可是认为是加码的条件。

网友B:
楼上的情况可以这样作:

开始没钱,便宜作,当然有点小问题。等赚钱了,多花钱,作精品,卖高价。前提是你得卖得出去。这很正常。
中国的产品还属于前面的阶段。没有最好只能更好。看你舍得花多少钱了。
前面的没错,后面的也没错,关键是掌握的资源。
我现在就有很好的项目,可惜没钱,只能先凑合出东西来,赚钱了,后面才能有可能作精品。只要能用能赚钱就行。
不然,一开始作精品,一般会死的很难看。即使成功,也会很受罪,而且会极大降低成功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