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pci 并口卡 连 jtag 不能检测到target

楼主(2007-08-11):
我的台式机没有打印口,今天买了个pci 的并口卡回来,连上去,就不行了,有那位老兄知道怎么回事吗?谢谢!

Can not Detect ARM core,please select the correct JTAG interface on the right..

网友A:
上面IC是什么型号的??

有的并口卡不能用于JTAG调试

网友B:
看设备管理器里面的并口地址

很多PCI卡模拟出来的调试软件都不支持
建议楼主买USB仿真器。

网友C:
并口卡使用的是 LPT3

不支持!JTAG支持  LPT1,2

网友D:
建议使用H-JTAG+Wiggler

H-JTAG可以直接设置PCI并口卡的IO地址(菜单"Settings"->"Port Settings",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"LPx"并填写对应的IO地址即可)。
你在“设备管理器”中可以查看PCI并口卡的IO地址。
我就是这样用的:)
不过只能用Wiggler之类的仿真器,不能用MultiICE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