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GA 焊接怎么解决?

楼主(2007-08-17):
例如,一次100片,300管脚的BGA每片得多少钱?
钢网是怎么回事?如果钢网单独计算,焊接应该多少钱?
作产品只能是100片每次,俺家穷,没那么多钱冒险。

网友A:
那去修手机的档铺

叫修手机师傅帮你搞定,嘿嘿

楼主:
关键是小批量,100片!

一两个就无所谓了。
BGA不解决,玩arm受到的限制太多了。

网友B:
to wangkj

 你好,我们有流焊机,我们的DM642开发板就是我们自己焊的,642芯片有548脚 。你的芯片的引脚间距多大?
zhongxon@163.com

楼主:
比如2410,2440这种芯片的焊接

关键是小批量时候的价格。穷人不能上来就几千片吧。玩不起

网友C:
re

北京推荐你去远东德力去焊吧,上机贴2毛钱一个点。钢网和BGA封装一样,用于涂熄膏的,之后把BGA粘在焊盘上,之后进炉子回流焊接。

网友D:
100片还量小~

找加做SMT代工的公司
5K就可以搞定。
钢网是用来刷锡膏用的,好像是1200制作费吧~

楼主:
5k/100 = 50

这个价格就可以接收了。

网友E:
深圳做一个高精密钢网500块

最便宜的150就能搞定。BGA焊接大概0.02元一个焊点。这个是我们2440拿外面加工的价格。

楼主:
楼上说的是哪家公司?

我在北京,如果是这个价格,邮寄都够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