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cos2/linux

楼主(2007-08-18):
大家好

我是一个新手,刚开始接触嵌入式系统,请问操作系统这一块是从ucos2入手好呢还是linux好,两者有什么区别?

网友A:
新手的话选哪个都不太合适,有点急功近利

就算你能让程序跑起来,可你什么都不理解,有什么用。就好像学了一遍装机,但是这样装n次机你也学不会编程的。

新手的话应该从底层学起,了解了底层之后在学习ucos

网友B:
去持LS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