建立NFS的问题

楼主(2007-08-18):
我的板的IP为192.168.0.11,我虚拟机上的IP为192.168.174.128(这是ifconfig eth0的显示,没错吧?)。许多教程都说要在同一个网段,但是就没有说不在的话怎么改,所以现在在下有几个问题想搞清楚:1、我的电脑有两个网卡(一个上网,一个接板,IP为192.168.0.2)在windows下电脑和板可以相互ping通,但是在虚拟机下就不行(如果虚拟机的IP一改就上不了网了),请问需要在虚拟机上加入这个网卡吗?如果要,怎么加入呢?我试过不行。2、怎么改板从NFS上启动呢(这个问题在第一个问题解决之后也是一个大的问题)?先行谢谢大家了

网友A:
要么改IP地址,要么修改子网掩码

楼主:
改谁的子掩码?

两个都改还是改板的?

网友A:
全部都改

以太网的一个基本常识:

--子网掩码外的数据包一律无视!

网友B:
对,从255.255.255.0改为255.255.0.0

网友A:
呵呵,你要是改成255.255.255.255,那就只能和自己通讯了

楼主:
只是改子掩码就行了吗?

        不需要在虚拟机上再虚拟网卡吗?我觉得现在板正插着的网卡会不会是虚拟机检测不到呢?之前我的minicom也是要把串口加入来才可以用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