构造廉价的Arm9开发平台???

楼主(2007-08-24):
这是我在《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应用》杂志中看到的一篇**,各位大侠看看这个方案是否可行???呵呵,好像挺吸引人的,呵呵
 相关链接:http://210.51.184.98/mes/htm/magazine_view.asp?id=2255

网友A:
完全可行 只是接线操作有点难度

网友B:
其实不难

1:卖方做一个功能比较全的PCB板
2:卖方只焊接CPU、SDRAM、NAND FLASH
3:其它的功能由买方自己完成焊接及调试

这样够便宜了吧?呵呵

网友C:
我做的那个at91_core就是这个玩意

网友D:
我也搞了个ARM9E的,

成本不到100元,
MCU针脚我全部引出来了,
如果要接什么针脚很容易。
下面是我发的图的链接:

网友E:
ARM9E要多少钱啊

网友F:
起码该把sdram画上去吧?

网友B:
严重注意:

我是说买方只发焊接就行了,不是说卖方做个核心板,然后买方还要做一个接口板,这样还不如去买个全功能的开发板,没有什么意思

网友G:
有什么用?

不到100RMB,做个硬件出来,还是从CPU里拉出来,没傻软件你增值的地方在哪?做出来的算成本,在这个过程中花掉的不算成本?

一句话:嵌入式系统(ARM)拼的软件,不是硬件!!!

网友H:
不错,值得学习

原来这个路由器用得也是Linux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