学习ARM应该选哪个厂家的哪个型号的CHIP?

楼主(2007-08-25):
看重的几点:资料比较全,上手比较简单,不期望能跑OS,能光着屁股先跑跑也行,下载器比较容易得到……

兄弟们推荐一下?!

网友A:
俺推荐你S3C44B0X,或者AT的SAM系列

S3C44B0X老了点,但是经用,耐操,好东西

楼主:
S3C44B0X现在好象没人再用了把?

也没什么推广,想在AT/NXP/ST这几家中确定一个,目前比较倾向于ST和AT

网友A:
那就SAM吧,双面板都能搞定

推荐S3C44B0X的原因是初学的话,用它能更全面的了解ARM的体系结构

楼主:
推荐个型号?

简单易搞型……

楼主:
双面板搞定最好,俺做双面板不要钱……

做4面的暂时还舍不得……

网友A:
ATMEL的AT91SAM系列呀,牛哄哄的东西,上ATEML网站去选

楼主:
散伙,走人……

网友B:
NXP的也可考虑,下载用串口即可,简单

网友C:
AT91SAMS128

便宜,自带Flash和SRAM,
使用USB口下载程序,方便,简单

网友D:
学习用NXP的吧,有周立功出的配套教材

容易上手

网友E:
不妨看看新出的 STM32系列

网友F:
ATMEL的不错

ATMEL的不错,ARM7,ARM9都不错

楼主:
什么都好,就是开发板不好搞……

自己做4面板太贵了,舍不得……

免费工具搞不到也很烦人……

网友G:
楼主,还是买个2410的开发板玩一下吧!

不为别的,就是学习资料全,上手容易!您有单片机基础,只需分析一下启动代码就可以光着屁股先跑啦!如果想玩linux也可以,想玩wince也可以

网友H:
入门的话,不妨考虑AT91SAM7S64,这个比较好玩

可以上MCUZONE看看,当初我花20元买一块空PCB,再买了两块7S64,拿到手后自己简单焊接调试,然后就可以做不少实验了。44B0我也有,扔在一边很长时间了

楼主:
TO LS

你那是双面板把?

有没有PCB图?

网友I:
arm7---nxp...arm9--->2440...

网友J:
atmel or samsun

atmel产品线全,三星资料多.ST和NXP不推荐.

网友H:
to 17楼

他们的PCB做得不怎么样,不过拿来做实验还是不错,原理图也在网上有提供。顺便说一句44B0空PCB他们卖25元

网友I:
at东西贵..

网友K:
看看挺好,买买挺贵!攒钱买器件去了

网友L:
周立功的

我用的周立功的lpc2210,觉得还不错,有一点单片机的经验,上手这个还是可以的。不过才开始做基础的实验

网友J:
楼上的

那个板子我也有,980真不值,给的软件包没有多少参考意义,要学去micrium下代码学,无论风格和稳定性都是很不错的!
这个价格还不如去友善之臂买个2440的板子.
要便宜去mcuzone买块空pcb,回去自己焊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