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Clinux 内核配置(make xconfig)过程中为什么没有ARM选项?

楼主(2007-08-27):
各位大虾,请教一个问题.  在下刚刚接触uclinux,编译内核时之前运行make xconfig,
在选择processor type and features选项时,找不到ARM选项,为什么? 我的目标平台是基于ARM7TDMI的CPU,如何选择CPU类型?

我采用的uClinux版本是linux-2.4.x,从www.uclinx.org上下载的,应该没有问题吧?

网友A:
用make menuconfig吧,厂家CPU型号好像就在第一项

网友B:
是选择厂商。

楼主:
在menuconfig里面是第几个选项?

多谢阿南, embed.san 的热心答复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