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ZLG推的ARM都是那么的便宜!

楼主(2007-08-28):
而其它都是那么的贵呢?Atmel的,凌云的都很贵,ST的也不算便宜。

网友A:
便宜货自然有它的缺点

比如LPC系列有些型号环境适应性不好或有bug,而且Flash/RAM比例不合适

比如基于ARM Cortex的新品虽然性价比看起来很好(但具体的产品有没有bug目前我不清楚),目前没有充分的软件支持,基本只能当ARM7跑Thumb用,于是开发成本上升

同时,周立功的芯片虽然价格低廉,但你看看他开发板和工具的价钱吧……尤其这些东西十个里有十个非得挂ADS或者IAR才能用——这不摆明了欺负小公司么……

相比之下,ATMEL的ARM虽然芯片普遍价钱偏高(也就只是在国内,人家的千片离岸价一样低到爆),但真正主力型号仍然很便宜(AT91SAM9260零售价只要RMB60左右),而且,ATMEL的开发环境从头到尾都是以免费为主的:全部开发板的SCH和PCB免费公开下载、GCC开发环境、ATMEL调整好的Linux内核和基本文件系统,以及91SAM内置的SAM-BA bootloader,可以说只要用一台有串口或USB口的PC就能完成全部的开发工作……

最重要的是,ATMEL的ARM,尤其是ATMEL的ARM9,在一些对性能要求比较高的工业应用环境下基本上就是唯一的选择

说白了,周立功走的是产品廉价、服务昂贵的路线,而ATMEL则是免费服务、中价产品罢了

网友B:
因为zlg推的都是简单的

网友C:
zlg没有arm,只是销售商而已。

好像也不便宜

网友D:
流行的三星ARM,我觉得不错。

网友E:
lpc系列有它的缺点,但也有它的优势!

我相信ATMEL一样也有它的缺点,正所谓各取所长,各有所短!

网友F:
目前ARM市场火爆的产品依然是三星ARM

三星在嵌入式处理器领域No.1的位置短期内是无人能取代的

网友G:
市场定位不同,LPC不管是51还是ARM都属于“精简引脚”型

其定位在控制系统范畴,用它作数据处理或其它高端应用自然就不那么合适。

网友H:
re

听2楼说,好像要买atmel的更好

网友I:
喜欢ATMEL的

用起来好用,个人感觉

网友J:
觉得没有谁最好一说,合适自己就好

网友K:
!!

Atmel的手册不错.. 看了下ADu ARM..那手册一个难看..

网友L:
三星是NO.1吗?

第一次听说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