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ARM的串口高电平怎么转换成5V

楼主(2007-08-21):
ARM的串口高电平是3.3V
请问怎么转换成5V?用哪种芯片?

网友A:
好象是 HC245 之类的芯片

楼主:
就两根线

就两根线:一个RXD、一个TXD
245还要接控制线
有没有那种不需要控制的芯片,类似于转接到PC机上的RS3232等芯片?只是那一边的电平是5-0V。

网友A:
ARM IO 一般都能承受5V

中间加个 几百欧的 电阻就行了

楼主:
RE

谢谢 zusen的回复
手册上标明的能承受5V的端口中没有串口,应该是要处理一下的。

从5V到3.3V是可以接个电阻(RXD),但是还有个TXD是要从ARM输出到外围电路,IO端口的VOL是2.4V,而5V那边的VIL是0.7VCC(也就是3.5V),如果直接接上肯定会丢失数据。

网友B:
LZ,转成5V干嘛?是转成232电平吧?

楼主:
RE

不是转成232电平
需要把ARM的串口信号接到单片机上完成控制
ARM:    UART  3.3V
单片机: IO口  5V

网友C:
哦直接对接好了,或者使用3,3V的mcu

网友D:
回复leihaitao

先把ARM的3.3V电平转成RS232,再把单片机的5V转成RS232,两个RS232接在一起不就行了啊???????

网友E:
呵呵

用三极管搭个简单的电平转换电路

网友F:
对用三极管加两个电容,搭一个电平转换,也比较简单

网友G:
既然arm能承受5v

rxd/TXD 一个串电阻, 一个串电阻然后在加个 5V上拉不就可以了?非搞那么麻烦干啥?又不是做军品!!

网友H:
http://hi.baidu.com/worldmount

参考这个

网友I:
简单的用个三极管就是了……

当然也可以考虑用光藕,更省事(不用算什么参数)而且绝对安全(三极管一旦出问题,那5V就可能直接加在ARM上了……)

网友J:
既然arm能承受5v

要求不高  串个电阻就可以了。
3.3V 对5V的单片机来说已经是个“不错”的高电平了。

网友K:
74HC245,或者用三极管

网友L:
maxim有这样的片子,具体型号忘了

但是如果用量比较大的话要考虑货源
建议用三极管搭一个就可以了

网友M:
一个上拉电阻就搞定了,这么罗嗦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