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ARM如何与打印机(并口)连接?

楼主(2007-08-23):
我用的是AT91SAM7SE256芯片,主频50MHZ,该如何与并口打印机连接?不想用PLD,希望能用简单些的电路.请各位大哥指点迷津,谢谢!

网友A:
没调过并口打印机,是否应先了解下它的接口及通讯协议

网友B:
并口打印机……用着很累……

在ARM7上搞程控并口的话,需要考虑很多问题,一是不能破坏其它代码运行,二是速度方面很有问题

一般如果确实不能用串口打印机,那么还是建议用个PLD或哪怕MCU也行——后者虽然一样的慢,但好在不用上位操心,实时性也有保障……

楼主:
多谢楼上那位大哥,接口是普通并行接口...

打印机并行口是个通用的接口,通讯协议应该不担心,担心的是硬件的速度,接口无非就分三部份,数据线,状态线,控制线.但ARM读写速度是20ns,我找过很多资料,发现都是低速接口,都是100ns以上,这就让我头疼,如何用简单些的硬件,请哪位用过这种方式的大哥指点指点...不胜感激!

楼主:
多谢watercat的建议...

但增加太多硬件会增加成本,本方按对成本敏感些,不想增加太多

网友C:
第一次看到因为控制器速度快而发愁的人

网友D:
arm操作io口很慢,是us级的

可以接上示波器量量

楼主:
re:jinan1861

多谢jinan1861,偶回去试试看...

网友E:
我有做过,但没成功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