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ARM芯片的最多GPIO数

楼主(2007-08-29):
     我参加的一个项目需要挑选拥有尽可能多的GPIO(约200个)的ARM芯片,请教各位“大牛”有这样多GPIO的片子吗,如果没有,GPIO较多的一般是多少个,都什么型号?请大家多指点!谢谢!

网友A:
用cpld扩呀,笨

楼主:
如果直接可用ARM的不更好吗

网友B:
如果有,那价格说不定就不合适了

一定要综合考虑才行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