研究arm+ads,好像必须买仿真器?

楼主(2007-08-30):
用AXD调试,好像很多功能用不了。例拷贝如从nand到内存、模拟ucos等。

是不是非买仿真器不可?

网友A:
有仿真器比较方便,JTAG小板也可以.上系统后就很少用仿真器

nand数据拷贝到内存是需要用户代码完成的.

网友B:
以前在学校的时候

那个实验箱上没有仿真器,只有JTAG的!

网友C:
楼上的,ARM仿真器都是JTAG接口好不好?

怎么这么多人把JTAG和仿真器搞混了呢?

JATG:TMS.TCK.TDI.TDO这几个信号的总陈
ARM仿真器:通过JTAG接口控制ARM目标板,是连接调试主机和ARM目标板之间的工具。

网友D:
用wiggler小板吧,网上很多

仿真器比起来就是慢了一点,其他感觉一样。
不过那东西做一个也就是几块钱,买一个几十块钱。而仿真器动辄上千。没必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