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ads链接器用法

楼主(2007-09-06):
现有一个arm7启动模块XXX.o,没有原代码,自己做了一个main程序,需要使用XXX.o初始化,所以生成代码要从XXX.o启动并执行main程序。
请问该怎么做???

网友A:
在ARM linker中设置

ARM linker->layout
在object/symbol框中填入XXX.o
在section框中填入入口段名,如果不知道这个段名那就没办法了

楼主:
谢谢,我试试看

网友B:
直接用ADS的链接配置文件应该也可以吧,呵呵,,

楼主:
请问如何“直接用ADS的链接配置文件”,能将将具体操作吗

网友B:
如下为一个链接文件,可以随意定位置了,呵呵

FLASH           0x40000         0x400000
{
        BOOT_HEADER     0x40000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Asm_BootHeader.o (BOOT_HEADER_AREA,+FIRST)
        }

        STARTUP_CODE    +0x00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ASM_Startup.o (STARTUP_AREA,+FIRST)
        }
        MCU_MAIN_PGM    0x1070000{
                * (+RO)
        }

        DATA_RAM_SYS    +0x4000000          ;External SDRAM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* (+RW,+ZI)
        }
        INTERNAL_STACK  0x840000            ;Internal SRAM (2KB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ASM_Boot.o (INTERNAL_SRAM_AREA)
        }
}

网友C:
这不简易?

先反汇编XXX.o文件,如果你愿意重写,就把上面的代码抄下来,再改改,就成了你的xxx.s

不然,就查它的First Section的名称,按二楼的办法做。

如果是小程序,主推第一种方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