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X3232接DTR问题

楼主(2007-09-06):
说明:DB9的4脚接MAX3232的8脚.
     再通过MAX3232的9脚 接 CPU的IO
  用来判断:是否接入 PC串口线.

之前使用 SP3232EBEN 一点问题都没有。
但一样的板子换了 MAX3232CSE 就出问题了。
现在正常的收发通信都不能做。

请教高人指点!!!

楼主:
搞定了。是空脚处理的问题

作实验搞清楚了:

1.MAX3232和SP3232都有两个RX/TX通道.

2.在普通应用中,若只使用其中一个通道而另一个通道完全不使用,悬空即可。无差异。

3.在诸如我的这种应用中,若第二个通道只使用了R2IN,那么T2IN的处理就是关键:

MAX3232需要拉地。
SP3232需要拉高。

就是这个差异,导致的问题!!!
大家引以为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