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RM7板子无法进行JTAG下载,求助!!!

楼主(2007-09-07):
最近帮公司做了一个板子,ARM7的,AT91M40800.做好后电源都已正常。本想用JTAG下载程序进去。但是用ARM7代理软件检测不到ARM核,错误提示为”检测到未确定程序的ARM核“;请各位大侠帮我分析一下原因。非常感谢!!!

网友A:
按这样的步骤测试下:

1 量下电压是否正常?
2 晶震有没有起震?
3 并口驱动有没有安装?
3 JTAG接口定义是否一致?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飞凌嵌入式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 www.witech.com.cn                 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