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串口的奇怪问题--请帮下

楼主(2007-09-07):
我使用SIPEX的232芯片SP3232E做了一个串口,连接电脑后,电脑一直无法接收到单片机发送的数据,使用示波器测试发现问题:单片机输入数据正常,232输出信号正确(此时串行口没有连接电脑),当串行口连接电脑后发现232输出信号发生了变化,准确地说发送的信息完全不对了。

网友A:
排除法

确定不是自身的情况下:
换另一台电脑,以测试是否为电脑的问题
换232接口芯片,以测试是否为232芯片问题

网友B:
这个芯片有个节能管脚,你先禁用一下试试看。

另外我的9200_core班子用的这块芯片,搜我以前的帖子,我的用法肯定是没问题。

楼主:
RE

以前我使用过这个片子,没有问题,不过芯片编号为SP3232EEN,现在使用的是SP3232EEY,两者就是封装不一样,电路板我焊接了2块,问题都是一样的。

网友C:
注意的你的接线吧,注意你程序bps设置,

    我想如果完全按照成熟232电路(要3线接法的)来处理,如果保证程序中的波特率及相应的串口参数配置正确,出现这种情况十有**你的TX和RX接反了。硬件线路上TX接TX,RX-RX才会出现你的这种情况。要不就是你的接收用的串口助手或超级终端没有设置好。
    如果非以上两种原因,等楼主查明原因后,不仿通报一下。

楼主:
RE

哈哈
PCB中使用的是公头的封装,而实际焊接的时候使用的是母头,有点
想当然,结果错了。。。。
谢谢各位支持

网友C:
超低级错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