检测到程序未确定的ARM核

楼主(2007-09-09):
使用ARM7代理软件检测ARM核时,提示"检测到程序未确定的ARM核".我测了一下电路板电压都是正常的,有源晶振的输出也是正常的.请大虾帮我分析一下原因,应该去哪里查?

网友A:
不支持你这个内核

不会用ARM7 代理来检测 ARM9吧,呵呵
用的是什么MCU呢?

楼主:
用的是ATM40800

ATMEL的ARM7芯片.前面用该芯片做的其他板子是正常的.现在这个板子始终跑不起来.用代理检测提示"检测到程序未确定的ARM核",会不会是因为ARM没有工作引起的?比如说,上电后,没有复位信号,或者时钟信号没有正常输入?

楼主:
怎么解决呢

那位大虾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,用什么办法解决呢?

网友B:
看看复位信号对不对

如果复位信号为低就会出现以上现象

网友C:
检查:晶振和电压

网友A:
晶振和检测内核没什么关系的

晶振不起振也能检测到内核,但不能下载程序
楼主主要是检测一下JTAG接口吧,上拉电阻之类的,看看是否正确

网友A:
还要确认一下

你用的下载板 是 wiggler 还是 JTAG板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