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ARM 宏变量操作疑问!!

楼主(2007-09-10):
   今天调试代码的时候发生一个很奇怪的问题,大致如下:

#define DBG_ADR 0x7000

void function(INT32U OpAdr, INT16U OpVal)
{
  …………
}

然后我调用此函数时候如果是

1.function(DBG_ADR + tOffset, tVal);
就会有问题,而改写成为
2.function(tOffset + DBG_ADR, tVal);
就正常,

求问:ADS的编译器是否对于宏变量的操作位置有规定?碰到宏与变量一齐操作时候必须放到后面?????

网友A:
tOffset是个啥

这个变量的类型。不要是指针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