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IY 一个最便宜的arm板子

楼主(2007-09-10):
能用就行,越便宜越好,用双面布线。
大家推荐一个芯片,然后我来主作。
就是给大家学习用的。
要求是电子市场能随便买到的。
这个是面向arm入门的.
题目叫<<跟我学arm>>, 这个主意如何?

网友A:
想用那个型号的?

arm9的似乎没有非bga的
arm7周立功几年前已经有400块的了
cotex的有20脚封装的,估计比单片机还便宜,(芯片1美元)

网友B:
re

AT91RM9200就有非bga封装的阿
呵呵

网友C:
有些料子在电子市场不一定容易买的.

有些料子在电子市场不一定容易买的.
有些料子在电子市场不好买,都说是要定做的.

楼主:
要作100元一下的arm!这是目标,争取50搞定!

便宜就是力量!

网友D:
还是那句话,要先搞清楚学习ARM的目的

现在ARM的核心有ARM11、ARM9、ARM7、Cortex-A8、Cortex-M3,还有Xscale,还有......,不同的核心功能性能自然不一样;100元的ARM开发板如何与1000元的ARM开发板相提并论,1000元的板也许可以做Linux,100元的板行吗?

3万元的QQ是四个轮子的汽车,几百万元的悍马也是四个轮子的汽车,这两者能相提并论吗?

网友E:
你得先找到一个最便宜的arm芯片

楼主:
50元一下的 arm 就是当高速单片机用的

跑linux,想都别想。

网友F:
hongdikeji ,你这个板多少钱?

网友G:
双层板给构

    上面的图片是从底面看的,下面的是从正面看的。双层板,我自己设计,自已调试,也是我自己焊的。
    此板目前仅适合于想要学习ARM入门并想从事硬件设计的应用。

网友H:
看样子不大

网友I:
设计的很巧妙,这样的结构还是第一次看到

网友J:
44B0...不错...

我觉得还是弄ARM9吧.学习以下操作系统.
ARM7(ST,NXP,ATMEL)其实都可以看成是一个单片机.

网友K:
10楼,有意可与我聊聊,我的MSN:cai_fdm@hotmail.com。

楼主:
lpc 2101要28;lpc2106要40多;淘汰

at91sam7s32要28元,可以考虑;
s3c4510没有价格,或许停产了,
这个不知道,好像有货是25元
但是,布线很麻烦,工艺以求高。淘汰;
lm3s101 用户少,要38元!原厂才$1,
供货不好淘汰;
STR715没有现货,用户数量少。
可能只能用at91sma7s32了。

cpu 28;
LDO 3;
pcb 10;
焊接:
串口:
硬件部分超过50多,
加上成品率问题等,
100元以下没问题。
关键问题:这个有需要吗?只能学习用呀。

楼主:
看来感兴趣的人不多,算了。

别耽误功夫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