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总线频率降下来,程序就可以跑了?

楼主(2007-09-11):
1.我用了一片ks8695x,上电时,cpu的默认总线频率是125Mhz,此时将程序(flash烧写程序)通过jtag下载到sdram中,此时可以
识别出flash的型号,但就是不能擦除flash,后来将总线速率降到了60Mhz,此时就可以擦除,烧写flash了,这是为什么呢?
此前,由于sdram的BA0,BA1接错引脚了,所以就飞了些线,不知这有没有什么影响呢?或者就是我pcb板做的就不好?

2.这里的总线应该指的就是和sdram,flash,外扩设备相连的一些地址线,数据线,控制线吗?如果这些设备有问题,是否上面的原因和相关呢?

3.总线频率和cpu的主频之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?

网友A:
估计程序的时序控制没做好

很可能超过了允许的最大速度。或者在busy信号出来之前就检测busy.
还有较小的可能是硬件特性不够稳,速度上不去

网友B:
这就涉及到信号完整性的问题了

还有就是你的Flash所支持的最大速度

网友C:
好好看看你的Flash手册

上面的写时序

楼主:
很感谢各位的回复

照各位的理解,现在有两种情况会影响到:
1.硬件特性不够稳定,速度上不去
2.flash的时序不匹配

那对于这两点,大家想想,如何去解决呢?

还有对于第二和第三个问题,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