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忙看看启动代码

楼主(2007-09-12):
    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;Copy and paste RW data/zero initialized data        *
    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LDR        r0, =|Image$$RO$$Limit|
    LDR        r1, =|Image$$RW$$Base|
    LDR        r3, =|Image$$ZI$$Base|

    CMP        r0, r1
    BEQ        %F1
    CMP        r1, r3     ; 把RW DATA拷贝到ram
    LDRCC   r2, [r0], #4
    STRCC   r2, [r1], #4
    BCC        %B0
    LDR        r1, =|Image$$ZI$$Limit|     ; ZI数据写0
    MOV        r2, #0
    CMP        r3, r1
    STRCC   r2, [r3], #4
    BCC        %B2

这是启动代码里的一部分:把RW DATA拷贝到ram,ZI数据清零.

(1)
    CMP        r0, r1
    BEQ        %F1
这两句是什么意思?

(2)|Image$$RO$$Limit| |Image$$ZI$$Base|是在ADS里设置的吗?

网友A:
1:这个是相对跳转,当r0,r1相等时跳到标号为1的程序段执行,即这里的ZI清零.
(很多书里都无"%B0",的解释,我是这样理解的)
2:Image$$RO$$Limit 是代码镜像的加载到RAM所允许的最高地址,也就是Image$$RW$$Base的地址,其与Image$$RO$$Base之间的大小为代码镜像的最大存放空间.可在ADS里设,即-rw- base,如0XC5F0000
  Image$$ZI$$Base为一个被0初始化的区域,也是Image$$RW$$Limit的地址,跟在RW区后,不能直接设.

楼主:
请问ltianyang大侠

楼主:
:)

--------------    0xffff     --------------
|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|
--------------               --------------
|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| ZI section
--------------    0x0a000    --------------
|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| RW section
--------------    0x08000    --------------
| RW section |               |
--------------    0x06000    --------------
| RO section |               | RO section
--------------    0x00000    --------------
 运行前状态                    运行时状态

请问ltianyang大侠 ,在这种状态下
rw base = 0x08000 还是 0x06000??

楼主:
aa

ro limit是 0x06000
rw base 是 0x08000
对吗?

网友B:
是这样的

|Image$$RW$$Base|

指的是运行时的地址,一定是在RAM里的
|Image$$RO$$Base|
指程序和固定数据的地址,可能在ROM中,也可能在RAM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