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程序仿真完全正确,可烧写进AT89C52后,为什么就不正确

楼主(2007-09-13):
请各位大哥大姐给指点一下!

网友A:
说明并不完全正确

网友B:
抢地盘?最好到侃单片机去问。

这个问题以前出过很多次。
请检查 晶振、复位电路、第31脚EA接高。
再不行就到侃单片机,搜搜以前的贴子。

楼主:
谢谢你啊,大哥!侃单片机网址能告诉我吗?

楼主:
谢谢阿,大哥,你真强!不过能告诉我侃单片机网址吗?

楼主:
忘说原因了,是晶振没接!

楼主:
谢谢救火车和omat两位大哥!

网友B:
晕倒!看来“侃单片机”版的知名度没有“ARM 论坛”高。

还得宣传哪!加油。

网友C:
因为据说ARM比MCU有“钱途”啊,其实原则上ARM也是一种MCU/MPU

网友D:
谢谢你啊,大哥!侃单片机网址能告诉我吗?

真强!!!

网友E:
不会是逗你玩吧,这哥们确实够晕的。

别这样啊